开机5分钟重启,在开正常!!!一直都没事

楼主(2011-01-11):
开机5分钟重启,在次启动以后一切正常!!!一直都没事!但是关机以后 10分钟在开 还是 5分钟左右以后重新启动!
然后再开 一切正常!!
请问这个是 什么原因!
重启

网友:
你在安全模式下开关机试下看还重启么?我有次遇到过电脑中了病毒后,关机一会就重启了,但电脑运行还正常。。。。。。。。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