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呀 M1210

楼主(2011-01-11):
之前是花屏,随即判断显卡问题。就拆机修植球,完工后接屏不亮 ,能听到报F1的声音。外接正常显示。还以为芯片坏了就换一连换了几个都不行。内屏就是不亮。郁闷了 不知是什么问题呀。BIOS也刷了。    之前是花屏呀  ……

网友:
还是显卡那块的问题。看下是不是做桥的时候弄掉了电容电阻。

网友:
找一个同样的板子仔细对照一下看看有没有掉件

网友:
我看了没有掉件呀,就是高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就是高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有没换块屏看看啊   说不定是屏这块问题   因为你的外接是亮的   你看看屏的接口等等。。看看屏这块有问题不?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接口有问题了

网友:
查显卡到屏线接口之间的线路和元件

网友:
这个机器修好了,换了片全新升级版的芯片OK啦。  第二天有来了一台这样的机器,故障比上个机器好点他的是进系统偶尔花屏, 直接就让客户换芯片了。  今天收到芯片就开始更换,换好后经测无短路 就通电试机了。看了之后都想哭了 老问题有出现了,外接花屏内屏不亮   这可是全新的芯片呀,以为没焊好就取下从新焊结果还是一样。把他的老芯片换回去还是外接花内屏不亮,这款机器就这么难搞嘛!郁闷死了,谁遇到过次情况呀! 一个芯片要2百多RMB呀,不敢再发了

网友:
屏有供电吗

网友:
呵呵,我告诉你,我遇到这样很多的问题了,把COMS电池插上,放上一段时间他自己就好了,还有DELLD620的机子也是一样的哈

网友:
呵呵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哦

网友:
这种问题很长见哦,

网友:
别买了翻新的芯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