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S620的怪问题!

楼主(2011-01-11):
小弟接到一台联想S620不加电,啥也别说了,拆了,用表量就那么一量,就发现重大问题,3。3V短路,一欧也没有,直接对地,在量了下USB口,哎,三个U坏了二个,啥也别说了,干南桥DBM ,换了以后,U口阻值正常,待机3。3V 5V 都出来了,我以OK了,可是就在一加电,数码卡跑38-49-52接着就掉电,招呼也不带打的,就掉电,不上内存不掉电,好象是内存读了一半过不去,就掉电,请高手高手高高手指点,小弟实属不才。多谢!!!

网友:
每次都是固定到52掉电的话。 你查下外设

网友:
打一下内存的阻值。看一下有没有短的。

网友:
楼主修的是什么机器,用内存打值卡打下值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打阻值都正常,单板测试就跑52掉电,求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