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ER 4520 机器的北桥具体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1-01-11):
开始故障时上U后自动掉电、ACER  ASPIER  4520   的机器集显.我换了个北桥上去 可以开机 单装显卡驱动就白屏,不装就正常,而且机器原来的显卡是7000M的显卡换桥后成了7190的显卡,真无语了,我换的北桥型号是MCP67MV-A2    他的桥上面的字迹比较模糊又有点像87,请给位给点提示?????

网友:
可以确定的是北桥做好了!

网友:
型号是MCP67MV-A2没错的。
我有跟你一样的问题哦   我是用客户硬盘进系统欢迎界面就变成4画面了,没到欢迎界面前都是显示正常的,用VGA模式可以正常显示。
用自己的硬盘装显卡驱动就蓝屏,卸载显卡驱动进系统后发现显卡型号是认到的是7190。
之前已经换了好几个桥了   都是电流跳变正常不显示,只有这个07年22周 台湾产的能显示,但是还是不正常啊,拆下来又重新做了一次故障依旧。。
这个型号的桥通用性太差了!

网友:
感觉是版本问题,这个桥应该有三种集成显卡  7000  7150 7190  可能要买到一样的才能用吧,但是芯片型号都是一样的,不知道怎么分辨,有没有高手来解释下!

网友:
有遇到V3000  三合一单桥 用一个系统装进系统就蓝屏,桥重做后还是一样,最后换了个系统问题居然解决了。。。

网友:
单桥的到现在也没有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反正是每次换都搞不好 后来就干脆不换了  只做加焊处理啊

网友:
楼主还是换他原来的桥吧,有些型号编号一样的桥也不能代换的

网友: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看到这种桥的机器,加焊不行就直接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 他原来的桥已经击穿了!我等会看看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我的板子修好了,今天正好来另外个宏基4220的机器把他的桥做上去就好了。现在我总结了一些经验,如果把我卖回来的新桥装在独显的宏基机器上就可以!装集显的机器上就不行了 。我也换了好办法换驱动和刷BIOS不行哦!我是(始初)是我发的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ACER  ASPIER  4520   的机器集显.我换了个旧的北桥旧可以了!那种新桥只能装备有独显的机器上!

网友:
版主的问题已解决。换了了可旧的北桥旧OK了 我估计换英伟达的北桥不光是看型号,还要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