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M花屏--非北桥问题

楼主(2011-01-11):
一台联想C467M机器,板号LA-3691P,来的时候花屏,就是好像缺色那种,图像有虚影,于是换了一个屏,还是一样,跟客户说可能是主板问题,手里正好有这个主板,换完正常,确定不是屏线,而是主板问题,拆开主板发现有一处进水了,就在触摸板下面位置,有几个元件:Q22Q23R222R223R224R225等。 有轻微腐蚀,用洗板水清洗完测试,晕,不开机了,电流才0.53A--0.6A,测试各个电压都有,对照图纸,测了Q22Q23怀疑是不是缺啥信号?仔细想想,没动过别处,故障应该还在这里,马上测量者几个元件,发现R223R225都开路了,无穷大!先换了再说,从料板拆下来2100K电阻换上,开机,好了!不花屏了!
发此贴的目的是想问问,这2个电阻开路会导致SYSON#SUSP2个信号无输出吗?,那么这2个信号都起什么作用呢?盼高手能给指点下!

网友:
S3 S4--

网友(点评):
真的不能多说几句吗?不明白。。。

网友:
会导致后级电压不正常输出,不会引起花屏.你的花屏可能是屏线跟主板接口不良所致.

网友:
何种花屏,应该跟显卡引起的花屏不一样吧。缺少信号,引起显示不正常,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不过能分析找到毛病了就很厉害了!

网友(2011-04-12):
会不会是电阻变质引起的电压幅度不足啊

网友:
你查查这两个信号是开启什么的,估计跟花屏的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