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电脑重装系统之后卡机,有时正常能进系统

楼主(2011-01-11):
新蓝炫点-1060E(老式台式机)重装系统之后在滚动条步骤卡机,以为是硬件驱动不匹配导致,进安全模式把显卡、声卡驱动停用之后还是进不了系统,请各位帮帮忙看是哪里引起的
进不了系统

网友:
没重装前不会吗?
如果是GHOST系统的话,安装时不要勾选系统自带的驱动,装完后看看。或者用安装版的安装,完了从官方下载驱动。

网友:
没重装系统前,能进系统,就是速度有点慢^^谢谢,我照你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