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阻 棕 红 金 金

楼主(2011-01-11):
有 棕 红 金 金 这种色环电阻吗?
因为我感觉金 金 红 棕,没有这样的。

网友:
棕 红 金 金  为1.2欧电阻

网友:
1.2欧,棕红银金就是0.12欧

一般这种电阻接在开关管的S极和地之间。用作过流检测。

网友(点评):
回答正确。

网友(点评):
很正确,限流电阻

网友:
色环电阻没有金色打头的,1.2欧是对的,金色是电阻的精度。

网友:
限流小电阻

网友:
一般这种电阻接在开关管的S极和地之间。用作过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