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登利改造做bga上加热问题请教

楼主(2011-01-11):
以前都是用8205的改造做上加热,现在想改造下司登利2310,里边的接线别8205多了,只找到风扇的接线,不知道电偶和220V交流都是那根线,有经验的高手帮下,最好有个图传个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提供些帮助啊,着急改造

网友:
我用司登利2305改过,感觉没有AT8205好!改了后温控又要重设,否则波动很大,我用的是PC410.

网友:
改了你会失望的,别浪费了一把好风枪!测试过改后出风没有AT8205均匀。发热丝供电线是很粗的,热电偶很小的,万用表能量到直通。

网友:
有谁改造过,给上个图看看啊,好像不是4根线,应该是6根线,多出的2根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怎么没有人给上个图,说明下,看看每根线的定义

网友:
司登利2305本身是自带温控曲线的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两条就是电机啊

网友:
要是买来改没必要要买2310了,贵,2010E或者其他型号都可以比如1910E都可以,2310贵在数显和风控和温度程控,你这么一改,全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