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存引脚定义

楼主(2011-01-11):
MS-6507主板点不亮,诊断卡跑A1A0,DDR内存槽的B1 PIN电压为3.4V,其它供电脚都是2.5V,而且B1和其它供电脚不通。请教高手,B1 PIN的电压是不是肯定不对,B1是否应该和其它供电脚相通,且电压为2.5V,谢谢。

网友:
有点乱,引脚排序不太统一。

网友:
B1应该是184pin,VDDSPD,不是VCC,这样看来我给的数据是对的。

网友:
这个主板邪了,只有一根威刚512M的内存能点亮,其它所有内存都挡A1A0,是不是主板出毛病了?

网友:
本来一条256M的内存可以使用,但是后来内存坏了,主板也不认内存了。

网友:
大家不能怪我,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电脑主板维修-从入门到精通》把引脚定义弄错了,严重误导了我。这是什么书啊,连新手都敢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