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U盘一会儿就花屏

楼主(2011-01-11):
不插U盘一切正常,一插就花屏?请问啥问题?

网友:
插别的USB设备会吗?可能你U盘的芯片与主板不太兼容也说不好;U盘芯片或者主板USB有轻微短路都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它的USB设备没试,但是一插U盘电源就很大的声音,然后就花屏了!

网友:
是不是u盘的问题啊 换一个会好吗

网友:
南桥嫌疑大

网友:
已经解决。电源问题。换了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供电不足?

网友:
应该就是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