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维友,我这硬盘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2011-01-11):
我的硬盘在BOIS能看到信息,但是在XP读取条那就一直在那读啊读啊,就是进不去。还有DOS也进不去,使用不了MHDD,PE也进不去,分区也进不去,进去之后就是有个光标在闪烁。
硬盘

网友:
硬盘0扇区有问题 重建MBR就行了

网友:
这位大哥我这连DOS都进不去怎么修复

网友:
具体步骤怎么操作

网友:
楼主不说是什么品牌的硬盘,也不知道型号,没法帮你分析呀

网友:
如果是因坏道太多而造成的,你可以先进入MHDD再加给待修盘加电,这样可以用MHDD检测硬盘了,通过楼主的表达,我估计多数是O道坏且有大量坏道(不排除固件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盘,BOIS能看到信息,等一段时间可以进入DOS,但MHDD认不出来

网友:
楼主你的硬盘是不是跳的从盘模式啊,MHDD只能认到主盘模式的硬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