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各位老大帮看下翔升 965pn固定时间重启问题 。

楼主(2011-01-11):
翔升 965pn ,已 确定主板问题。
现是,开机基本正常(看不出问题),不管在bios里还是准备进系统(知道会掉电,不敢接硬盘),键盘正常,然后1分钟左右就重启,每次时间基本都相同。就这样循环。
请教大概那里的问题。我知道这样问得太不专业,对不起各位。
但实在是菜鸟,只是想学习学习,板子应该还是要送修的。

网友:
我也不懂,不知你有没有查过是否是温度过高引起的?

网友:
谢谢LS,温度我到处摸过,好像没有(也可能天太冷)。北桥也重上过硅脂。
要是热的话, 这重启时间怎么不会变呢,都是1分钟左右。这样我让它循环30分钟没变化过。

网友:
南桥虚焊可能性最大。

网友:
你查过cpu,显卡的温度么,cpu ,显卡的风扇转速不够,或者风扇没装好也会出现那样的问题,电源换过的么,可能与电源有关!
如果排除其他外部配件没问题,那就是主板,主板上南桥,北桥空焊,重新加焊看看。

网友:
今天趁天气好,拿去电脑城修 ,师付 换个IO好了。
见他先下网卡芯 到 声卡,不行,换IO,好了。

网友:
还想问下各位老大,你们换芯都只是用风枪的?不用铬铁拖一边?
板子好是好了,我看换过的几个芯片到处都象连锡,也不用洗板水洗洗。

网友:
铬铁拖一边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换I/O就换好了,我还以为是南桥的问题的呢

网友:
我刚想说换IO,怎么你就修好了呢。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