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台式显示偏粉红色

楼主(2011-01-11):
dell台式机集成显卡965g的北桥能正常开机就是显示偏粉红色 该怎么维修呢
显卡

网友:
rgb打过值都是一样的的 难道是北桥吗 我不太喜欢上来就干桥还有其他思路没有啊 哪个老师同学说说吧

网友:
建议你关注下屏线是不是送了 查下屏

网友:
一定要先换过显示和线确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首先要排除显示器的VGA的线看是否断线,接上显示器把线摇一下
VGA头看是否空焊,重新加焊下,查下RGB线路上的滤波电容,限流电阻!
加焊北桥

网友:
打打RGB的阻值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