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进系统黑、花瓶问题

楼主(2011-01-11):
今天接收到几块讯景9600GT 384M的显卡,说是,有的进点机子能正常使用,一进系统就黑屏,有的是进系统正常,一安装驱动就花屏,还有的是玩游戏花屏、死机之类的问题,说的我头都大的,请教一下,这些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呀,我试过啦,有的BGA加焊主芯片就好,有的不行,主要引起这些问题的元件会是什么???

网友:
加焊主芯片不行的,先查bios和eppob.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怎么查啊,请详细说明一下。我不太懂耶,BIOS怎么查,还有那个EPPOB是什么东东啊,怎么查啊

网友:
GPU坏了!请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