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1):
我遇见个屏有图像,狂闪,过后一闪就黑屏一直重复到最后,直接白屏!故障如上锁所述,望各位前辈帮助帮助!!!请问是哪个块子有问题,在下感激不敬!!!
黑屏

网友:
要尽快,急需,感谢!感谢!

网友:
查一下高压板吧

网友:
如果是屏问题,估计不好弄, 测下屏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黑客技术
的帖子
白屏查高压板??开玩笑?

网友:
先查下高压板看下

网友:
会不会是供电不稳定?

网友:
你先用通用板点一下看一看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j解决了我都不知道是搞哪儿弄好的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或者是平本身坏了

网友:
郁闷,不知道搞哪里怎么会好?

网友:
没有思路就搞好了,呵呵呵不好意思!没有思路就不知道咋搞好的!

网友:
这样就好了,心里都没有底的,不知道几时又会坏。

网友:
的帖子
刷驱动板还是换件了

网友:
芯片挨着挨着的换就好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