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U盘装系统呢?

楼主(2011-01-11):
              想请教下各位怎么弄可以用U盘装系统呢?

网友:
一样啊...只不过是调U盘引导为第一就OK了!

网友:
下个金手指ISO刻到U盘就可以了.

网友:
用U盘装系统最正宗的方法是量产,把U盘变成CD-ROM,现在软碟通UltraISO那个就比较简单,直接把U盘变成可引导的安装U盘,具体方法你可以去网上查找,有教程。用U盘装系统是挺方便,但是也有很多不兼容的问题,不是一种很成熟的技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了

网友:
问问会装的吧  说也说不清

网友:
这种工具很多啊。网上搜一下大把的。去无忧启动看看,很不错的。

网友:
下载个 杏雨梨云/超级Nin1CD/晨风网维 / 等等U盘启动文件(百度一下,一大把的),安装到U盘里面就可以了。前提是你要熟练GHOST

网友:
真是大开眼界啊,女维客,你们好!

网友:
一般是量产,做成usb-cdrom和usb-hdd格式的,如果需要可以找我这个需要用量产工具做

网友:
我使用UltraISO做了一个,在办公室机器的虚拟机VMWARE上用U盘装了一个WIN7,还挺好用的,可是在家里的联想扬天6120机器上就是启动不了,已经设置U盘为第一启动顺序了,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
下一个晨风很快把你的u盘变成启动盘解压一个镜像就行了!

网友:
下个u盘启动的pe,安装为usb hdd,放一个xp的ghost文件,重启电脑,bios,启动项改为usbhdd,保存,从启。进pe,ghost。ok

网友:
我用老毛桃软件试过,可以装系统,具体可以去搜一下。

网友:
U盘启动工具, ghost 操作  多试几次就会了

网友:
首先U盘要做成启动盘里面放一个系统  接下来BIOS里面启动改为U盘启动进去就可以装啦

网友:
http://www.cxpc.org/Soft/1.html              这有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网上搜下个教程,下个工具做啊

网友:
用UltraISO刻一个系统镜像,启动的时候调成第一启动就行了 我现在一般都是用u盘做系统,除非是比较老的机子一般都可以搞定··

网友:
l317739110
的帖子

网友:
我用的是宇瞻8G 2250的,自己量产的,支持USB-CDROM USB-hdd模式,量产进去的系统永远都不会坏,除非U盘挂了,基本上现在用这个U盘把一切都搞定了,双的很,呵呵,我是在数码之家找的工具

网友:
先做成引导盘 网上有软件做

网友:
简单点的用刻录ISO工具
麻烦点的就是量产了
看你愿意用什么样的了
网上有教程的

网友:
美女我愿意手把手教你。。。
用老毛桃!

网友:
网上搜下个教程!

网友:
网上有很多教程。例如这个
http://ep.cbifamily.com/2010/22/115/1222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