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 有LOGO声音无显示,且一直嘀嘀嘀报警

楼主(2011-01-11):
华硕A8J 有LOGO声音无显示,且一直嘀嘀嘀报警 显卡已换,槽已加焊,北桥已换,还有哪里有问。不插显卡也一样,内存旁电容有点发霉,已全部更换。
华硕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好像去显卡上的一组供电不正常,正常为2.5V 。。。不过我也是没有修出来。。。

网友:
你说显卡供电不正常,但是拔了显卡也是叫。我看基地上这类现象比较多,不过还是没解决

网友:
这个机子不上显卡··开机本来就叫的·
这款显卡是片插式的···
你查下显卡供电正常不正常· 应该是显卡方面的问题·

网友:
这机子,北桥问题较多,一般如果能听到华硕开机LOGO的声音,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北桥问题.

网友:
我们又遇到过这类的问题,也是没有修出来,哪位高手可以指教下啊

网友:
看看显卡的槽子托一下

网友:
显卡供电 1.5 2.5 5 3.5 0.9正常

网友:
楼主换过显卡版吗

网友:
我们那天一共接了4台ASUS 的全是上电不显或者说是听的到开机声音 。 4台都好了 ,全是显卡北桥的问题 。 我们有显卡板7300 703的 全是对换 不行就做北桥或者换一般都能解决问题。用的到多久都不敢保证了

网友:
那你的机器有滴滴的叫吗。听到LOGO声,还是滴滴的叫

网友:
我以前没碰到听的开机声还有滴滴叫的机器。这机器应该不差显卡版不会滴滴的叫的啊

网友:
我也碰过一台,能听见开机声,不显。显卡重做了也不行,INTEL芯片组的,烤了北桥也不行。也没敢给定显卡换试试。最后放弃了

网友:
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和显卡的工作条件,如果都满足就加焊北桥,或者显卡的GPU和显存颗粒。

网友:
外接vga显示吗?

网友:
估计还是内存问题

网友:
显卡供电3.41正常吗?图纸标3V

网友:
以往修的不是显卡就北桥

网友:
问题几经解决。笔记本Z99J的,刷Z99J的BIOS问题一样,刷A8JNA的问题解决。爽啊

网友:
RE: 华硕A8J 有LOGO声音无显示,且一直嘀嘀嘀报警已解决

回复 网友A:

机器是Z99J刷Z9JJBIOS老问题,刷A8JN BIOS问题解决。现在总结,这种问题不是显卡就是BIOS版本不对

网友:
这个机器触摸板坏的多,楼主单板点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