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的够呛的T42。。终于好了。分享啦

楼主(2011-01-11):
12月份的时候修了台IBM T42的板子、当时查出了大概的问题但是客户没回复就没修。后来过了一个月多又说要修,纠结、纠结、幸好没拿到别的地方修过。就继续当时的思路了。当时发帖问大家意见过、原帖: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6941-1-1.html
T42主板、ICH-4
855PM..
独立7500显卡的板
故障现象是
待机0.02-0.03
,测了各电感无短路。待机3M 5M 1.8M
1.2M
正常。  刚开始触发的时候电流会突然飙到1.2.像大电流。而且北桥剧烈发烫,也没盲目做BGA,然后上论坛查资料、发现原来北桥发烫不一定是因为自身损坏、可能是缺少某个电压引起的
但是偶尔却电压正常并且跑代码,只是会卡在38,内存不过,
分别测量了两种情况下的电压区别。发现北桥上1.5的供电在北桥发烫的情况下变成只有1.35.而正常跑码时电压为1.48.看来问题就是出在这个关节上。

确认1R5M电压正常,还有那几个电容电阻都没坏,区别在于如果跑码的话VCC1R5B_DRV这个信号会变成16.58左右、而如果跑代码38的话VCC1R5B_DRV这个信号就变成15.67.细微的差别、然后查了此信号来源于TOSHIBA芯片,换了、情况还是一样。然后客户回复说不修了所以也没动桥,过了一个月后现象基本一样。以前发的帖子里大家都建议我做北桥,考虑到跑码情况下内存不过的情况,所以优先做了北桥.果断完了北桥、上电..依然发烫、偶尔几次顺利跑码却能点亮了、看来北桥确实虚了。不过发烫的问题没解决、怎么回事了、1.5这组供电怎么会不正常了、后来征求别人的意见、判断为供电不足,而此1.5V还通南桥,果断做了南桥、毕竟测量信号的时间太久也都太麻烦了、、若干时间后。上电、依然依然。。有点泄气了。扔一边去了。
闲下来后就打算认真测测是否有别的问题了、就从这个电压入手吧。一直量一直换也够累的、加上电路基础真的不能称为扎实的原因、所以没有什么清晰的思路、有点盲目的测了。不过经过若干时间后、终于不负有心人啊、 Q43这个管的时候发现VDD15竟然没有电压,追到了源头

这个VDD15V可是待机就有的啊、看电路是待机5M经过L3升压形成的,看来是断线了啊、果断补上、上电、电流流畅的下去、IBMLOGO终于出来了、试了N次。。终于稳定了、
来上图飞线
装机、进系统、、然后又纠结了。卡死、卡死、就是进不去系统,看来还有问题啊、果断拆机换了南桥,系统就终于进去了、后来还出现了些小问题、慢慢就解决了、维修结束了、  END、、本来新手哈、所以说不出太多的原理,大家参考下吧

网友:
北桥少1.5AUX才发烫的吧 当时你应该没仔细量这个电压 走弯路了

网友:
北桥少了这个电压同样会发烫的利害,而且电流会飚到2A,

以前修到这个故障,直接杀北桥了,最后,,废了

网友:
少0.几的电压就会发烫了啊?

网友:
最近在修几台 这样的  都没修出来啊    有跑马  e0的   还有3e的     也没时间细查     干了桥 就还给客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时1.48V、发烫时是1.38-1.41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板感觉都不像桥问题、。上次有个做了十几次BGA也没好。就是卡CO。

网友:
不是说T42的吗?  怎么是T40的   ,
今天 接太T42接电流表0.26电流,拆机待机SB有点点烫,3M对地20几欧,拆SB阻值正常,换了了SB,  故障依旧, 我想应该没做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T42的板子和T40几乎一样啊。当时也没计较那个、其实差不多。 待机正常时0.26的、3M确实对地阻值低了。你做完南桥还发烫?你确定你量了南桥的所有的供电了么

网友:
是啊ibm的板很容易断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电感 有吱吱的声音吗  呵呵

网友:
楼主的帖子写的真的不怎么明白  最后的故障应该是VCC1R5AUX没有吧  可是你根本就没提 没总结下

网友:
我想问下。。你的做了北桥。。又做了南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加焊还是重新植珠。。?

网友:
弄了半天 我也不知道到底故障点是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的。后来查出问题是断线。所以桥没坏

网友:
回复 网友D:

断线。。你看的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E:

弄不明白这和1.5没有有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F:

应该是少了VCC1R5M吧?VCC1R5AUX是给网卡提供待机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