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田凌志LS400仪表盘无照明的故障维修

楼主(2011-01-11):
这是一台96版的LS400,故障特点是仪表灯时有时无。
先说明一下LS400的仪表原理:

LS400仪表中采用中频中压(1200~2500V)控制的冷阴极管氙气体灯点亮来显示仪表的刻度和指示,每个表头采用两个垂直向量随占空比变化的电感矢量和控制表针,采用A/D转换器采样处理的信号,经数字-频率-矢量转换放大电路驱动表头。

故障一般为主电路板上一颗10UF电容老化造成的。电容C老化,造成中频停振,氙灯无法稳定工作或无法起动。

这个是上下板结构,上面是AD板,下面是升压板。

这两个大变压器是给仪表盘整体背光。

就是换了这个电容

这四个小磁环是给指针阴冷管提供高压的。

这是用万用表电容档测试,可以看出拆下来的这颗坏的10uF电容,有8.5uF,似乎是合格的。

这是使用LCR电桥在1KzHZ下测的电容值,才6.2nF。

这是在120HZ下测的电容值。29.65nF。原值是10uF。

最近一直很忙,难得发一次贴。如有错误之处,望见谅。

网友:
这个很给力了!版主厉害!

网友:
超级版主的表哪买的的啊!我看上你的宝贝工具啦

网友:
树版,这是否是原创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原创的哦,你忘了,我一直是用富贵的表。
装车后没有拍图,我在网上找了一张LS400仪表照片,实际效果比这张好多了,丰田当时为了让仪表盘显示纯白的效果,使用很复杂电路转换才得以实现。

凌志是丰田系列最高档的车型,包括进气流量传感器使用了白金。

网友:
早就知道你对车的电路比较熟,这回终于见到你的维修实例了,谢谢你对本版的支持。

网友:
实际这个是帮一个朋友修的,不收钱的,就是吃个饭。因为找了很多家都没修好,最后通我我的一个同学找到我,车主原本是本来是想从淘宝买个二手的表盘,但一是不一定完全一样的,二是不保证绝对是好的,大概是2K多,这个都是拆机件,也没有质量保证的。因为凌志变型车很多,每年都有变化。

我离开这行都快十年了,这次完全是客串一下。。。

网友:
版主功力太深了!你以前是做汽车电工的吗对电子电路分析得这么明白?目前是做什么行业?我是一个汽车电工典型的半桶水我做这行这么久没见像楼主这样对电子电路这么懂的人。想请你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