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s 开机一长两短类似显卡报警(解决)

楼主(2011-01-11):
今天接了台x200s,故障是开机报警,以前在论坛看见过,说是bios程序出错。

bios芯片如下(这种bios芯片转接座特别不好找)型号是 MX25L6405DZNI-12G

由于我的编程器不支持此型号,还有我没有转接座,只好查下此芯片的定义,经查与MX25L6405D是一样的,型号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解决下座子的问题,由于没座子只能用普通座子飞线了(如下图)

线飞好后开始刷程序了(如下图)程序是我从官方提取出来的8mb  bios

8mb的太大刷起来有点慢,用了我整整半小时。刷好试机ok

晕还有密码(保密局的机器)

呵呵该我露一手了,让保密局的人见识下我们的本领(解密,我采用的是耗子的解密工具)

找到密码芯片飞线

读程序

找到330-340 此段是密码区,全部改成0即可

然后保存,写入

ok没有提示密码,直接进入bios

网友:
强人啊哈哈好像这个用编程器就可以搞定吧

网友:
呵呵,确实,耔子的东西就好好呀,我也一直在用!

网友:
能不能说明下解密如何用普通编程器搞定啊

网友:
牛人,能说说具体的解密步骤么

网友:
楼主真是强人哪

网友:
你好, 能卜能上传一下你这个BIOS ,  现在急需使用,谢谢。

网友:
楼主介绍一下怎么提取x200s的8m bios的过程吧,学习学习。论坛上有介绍能用优盘引导写t410 bios的,估计也能用在这个上

网友(点评):
主机加电不亮你U盘还能引导。。。BIOS还能提取? 这些操作的前提是机器能亮的情况下,如果不亮,只能用编程器了。

网友(点评):
没见过就别说不可能,IBM的机器盲刷的过程对于很多人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传说!!

网友:
楼主  多说说解密的过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