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 技嘉945pl 主板 怎么设置pci显卡启动

楼主(2011-01-11):
寻求帮助 技嘉945pl 主板 怎么设置pci显卡启动 不是pci-e 修显卡时用的,那位老大知道,教下万分感谢

网友:
主板BIOS里设置first display-----pci

网友:
一般插上去重启都会自动启用的,前提是你没有插PCIE显卡,如果有,就像楼上兄弟所说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