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不上电

楼主(2011-01-11):
联想G430不上电
板号是LE6
拆机发现有一处明显烧坏的地方,就是单U口的滤波电容C537烧坏了,去掉C537,测对地短路,对照图纸是U26被击穿了!

取下 U26后阻抗还是很第! 只有20多  用表测量也就是5vsus

于是就用了我的烧功大发!  把电源调到3V左右 就找5VSUS的地方 电流1A多!  有手摸到6262的时候!我的手别烫了个泡! 取下6262 没电流了
于是定了ISL6262A换上,插电源,发现自动上电,电流到0.3A掉电,怀疑是不是U口的电压串到南桥里把南桥烧了? 直接换了一片南桥上电OK!

网友:
ISL6262 和ISL6262A是不能互换的吧??

网友:
U口烧南桥的很多

网友:
楼主,ISL6262 和ISL6262A可以互换吗??

网友:
简单明了,烧南桥我理解,但是6262就想不通了

网友:
一篇文章错别好多

网友:
一般USB口的电容式不容易烧的,烧了肯定是有大电流,这种情况可以先测南桥是否短路,打USB口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或者测IDE或者Sata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哈哈,强,凭经验就修

网友:
   6262    和 6262a   我试过  好像不行吧     难道是我没焊好?   感觉 有点没搭上呢    usb坏了   6262 坏了

网友:
从逻辑关系分析有点联系不上。

网友:
ISL6262与6262A应该是可以待换的吧··
   因为信号是一样的··只是后面的字母不一样··生产批次不一样吧
不知道是不是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换过! 你查一下PDF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威望三的人 也会办这种事?

网友:
烧机法用的恰到好去

网友:
回复wuxiang  这俩个芯片可以互换。

网友:
LZ真牛B  万用表都不量下直接干南桥了 ...

网友:
思路清晰,敢想敢做

网友:
图片挺清晰,,看着挺舒服,客户是插优盘烧的吗

网友:
是的 楼主好经验 一针见血

网友:
不能互换啊 我试过的互换了不行啊

网友:
USB口的电容不容易烧的

网友:
学到了点,楼主电路好精

网友:
请教LZ,不知道这板子的PQ54,还的一个问题:SUS电压一般保护时间都很短,如果20多是SUS电压,时序会有一个保护,应该只会烧U26不会烧献桥,如果是外电压接入USB,U26会和电容应该会一起烧掉.求LX高手解

网友:
6262 的供电需要5vsus,它短路,这个芯片就很容易烧,之前遇到过

网友:
何必呢?直接换掉 南桥 不久完事了啊。

网友:
思路清晰 加油加油

网友:
楼主是不是 用烧工大法 电流调得太大 烧了南桥啊 一般都把电流调小一点的哦

网友:
嘿嘿,新人来的,有点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