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上网本 TPS51120 发烫

楼主(2011-01-11):
拆机测:TPS51120   VIN:19V    EN:5V    VFB1  VFB2:  5V       REF:2V           5v  3v  没电压输出  并芯片发烫    待机0.02

于是把TPS51120换了      5V 3V   都有了,待机0.9A ,电流 跑到0.4就不跑了,,,   芯片还是发烫,,,,测 :1.8V  1.05v    和CPU  0.9v   都有了,,,,没思路了,,下步该怎么查,,,  高手指点下

网友:
肯定有短路

网友:
哪里短     该查也都查了,,,没思路了    求解

网友:
有短路或是大电流吧查查工作条件

网友:
待机0.9。。。肯定还有短路呀。。。多摸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