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3L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1-01-11):
这台机子要是长时间不用,开机有可能打开,电流在2A左右。如果机器亮机后关掉再开就不行了。电流在1.2A左右。
CPU和南北桥发热正常。
如上图+5V_ALW在待机时没有电压(是否正常?)触发后有5V电压,+5V_ALW2有5V电压。3.3V_ALW电压正常。
请高手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请问一下那个+5V_ALW是不是就应该没有啊?

网友:
图太模糊了,应该直接上PDF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