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拆焊无铅的笔记本桥很容易掉焊盘

楼主(2011-01-11):
那位大哥指点指点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温度一定要掌握好。一般加热到能用镊子尖之类的东西触碰芯片可以动之后加10度,为回流温度,同时这个温度又不会使芯片爆泡为最佳温度。
然后用那个吸芯片专用的工具吸起芯片,而不是用镊子夹起芯片,一般焊盘就不会掉了。
我一开始不知道,都是感觉差不多了就用镊子向上一拨,再夹起来,结果毁了好几片板子了。
后来网上查资料,再加上自己琢磨,才发现吸起来才是最稳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吸芯片的工具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一般都用镊子夹

网友:
温度450的风抢吹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