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16口的TP千兆交换机内部电路的输出是多少V吗?

楼主(2011-01-11):
有谁知道16口的TP千兆交换机内部电路的输出是多少V吗?我的这个坏了。也不太好修的。如果是12V输出的话,可不可以直接换液晶显示器上面那个12V,4A的电源?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我修过DLINK的是5V

网友:
不过有的是风扇拉低电压,所有有的交换机坏掉了

网友:
修过一个小塑料盒子封装的是5V.

网友:
我修过一个 红色的线是5V 黄色的线应该是12V,可惜我只修出红线5V,那个黄色的怎么弄要不就是3V要不就是19V,可能是哪个电阻没换对。我的感觉电源4A应该是不到的。

网友:
5v的 可以用个5v 1a的电源试试 看看主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大多数是5v。。也有用3.3v的好像。。。

网友:
静心
的帖子
是双5V的电压,一般是用3843的电源芯片

网友:
是5V的啊。亏今天忙,没顾上换。要不就都烧掉了。
不过我看电源这个板的输出滤波电容是35V的,没有相关的线路图真的有些难修的

网友:
我一般看交换机主板有没有电源芯片或者三极管,有的应该是5V电压,没有的就是3.3V电压。

网友:
直接看电容。那里面的电容 ,都是按照规矩来的 。

网友:
5V的哟,,,这个修得多了,,,交换机也只能修电源部分了,,其它的也没有什么意思,,

网友:
刚才修了一个是24口TP的,电源是3.3V.

网友:
一般是两组电压,5V 12V

网友:
我仔细看了看,发现这个电源板的输出端的滤波电容是25V,680UF。这个电源输出我觉得不能太小了吧。只有一组输出电压的。没有二组的。谁还知道啊?这个电源比较难修,有一部分是贴片的。所以我不敢确定是多少电压的。
这个交换机的型号是:D—link DGS-1024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