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内存不过

楼主(2011-01-11):
V3000单桥,地球人知道是桥,加焊好了,后来发现上面内存槽上内存电流就有规律的不断跳变,座子杀之还是一样,打阻值没发现问题,上下面内存槽进系统是没问题

谢谢大家,是U的问题,害的我把座子搞了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是U?头痛

网友:
是不是三和一的那种???  那钟我就不搞好过!!

网友:
100%重制就好。桥是MCP67M的话。重新植球就好,那机器就这问题

网友:
时钟正常不U是不是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桥嘛,就是三合一,座做了两遍才恢复原来本色,还是一内存槽不过,上不过的槽电流是不停的,看起来是内存不在不停的复位,搞了一天,头都大了

网友:
内存不过还要做桥?查图就两根数据线到桥了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把,最好用他的原桥,重新植株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AMD的,内存管理是归CPU的.换个U试下.

网友:
建议换个CPU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有可能是CPU坏了。你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换U吧 AMD U挂了

网友:
AMD内存控制是在CPU里面的    如果是AMD的U  直接换掉

网友:
先换u吧。。。。。。。。。

网友:
CPU 坏了 的可能性很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