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里的一个怪管子,,

楼主(2011-01-11):
               接手修到一个金河田的P4的电源,,,什么型号我忘了,,,上电开机无反应,,测待机+5VSB。没有,,,,发现从内部散热片折下来的三个整流管里,,有一个他的G。D。S极都是导通的,,这管子的中间正上方写的一个大大的D,,型号是BU3150,,这种型号的管子我在电源也是第一次见到(电源我本身修的就很少),,能不能请高手大侠们说说他的特性???

网友:
待机电源部分的功率三极管,用C5027替代。

网友:
高反压NPN三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老师,,,我现在手头没有这BU3150管子的有关参数,,不过,我刚把它拆下来单独测量,还是三极全部导通,,能不能肯定他说一定有问题???这么问是因为我手头没有这型号管子的PDF

网友(点评):
奇怪,我上传的附件你没有看见?

网友:
辅助电源开关管,用3C866、BUT11A代用,另线路还用其他故障,需仔细查。

网友:
查芯片的资料你 可以到www.alldatasheet.com去查
或者到www.datasheet4u.com去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男生修东西技术就是比女生棒啊,,嘻嘻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是女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时代女生也修电源???!!!

网友:
NPN三极管

网友:
楼主跟我烧的电源一样,不过我的电源用的是E3150,我从电子城买到3150,换上还是没反应

网友:
上修彩电那里,买个开关电源管都能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