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联想tft1780ps不过电 ,修后指示灯闪!!!

楼主(2011-01-11):
今天修客户一台联想显示器 ,开始是,通电后,没反映,我拆开看 450v 电容爆,查整流好的 ,开关管好的,电源模块LD7552bn,手里只有ld7552bpn,换上,然后把光耦也换了pc123.通电测试,指示灯,绿色闪,而且,那个开管关 有滋滋的声音!!认为是开关管性能不良造成,求维修思路!!!

网友:
看来大家都不愿意解决这维修过,没有成功的问题啊,修到现在 困啊  不过毛病还是被找到了 !!顺便问声液晶显示器板上 pnp ,npn,那个型管用的比较多?????

网友:
液晶驱动极和高压板三极管多数使用贴片元件, 贴片三极管参数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知道一般用npn三级管比较多 还是pnp 比较多???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3110061

网友:
回复 网友B:

NPN用得多, 电源管坏得多,电源使用场效应管,小功率管在液晶上坏得比较少,后来的机大数使用贴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如何解决的?很想知道这种故障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pc123 光耦的问题@!!!粗心把光耦装反了!!!

网友:
有意思。楼主在考验大家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