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新LC27HWT2A显示一下马上灭掉

楼主(2011-01-11):
故障现象:插电马上烧保险。、

查到这个小芯片短路(断开来查是通的)D开头的  我以为是双2极管   焊掉后电源拆了两个二极管正反接下去                                                                                             这个烧了.....FSD200 VE52
今天去电子城买了个DB107代换DB106S    用FSD 200 DVG30代换FSD200 ve52  接上后可以开机 但是 显示一下 夏新 马上灭掉了

网友:
4个脚的是整流桥,7个脚的是电源芯片,都是很常见的东西。楼主是外行的吗?

网友:
通电烧保险一般都有零件坏了,一般都是桥堆 开关管 坏了。

网友:
看来真是个外行,桥堆都不认得~~楼主一定不是搞维修的,拆的机子是自家的吧!想自己研究吗?我看还是送修吧!别小问题成大问题哦~

网友:
  哪位大哥经验丰富的指点下谜题

网友:
高压板代换下,应该 和高压板和灯管有关系

网友:
电源输出电压正常吗?24V, 12V ,5V ,,之前你电源损坏 , 如果电源供电不足,也会造成此故障,

网友:
对,先查下输出电压

网友(2011-02-11):
电源输出电压正常吗?24V, 12V ,5V ,,

网友:
LZ是新手吧!还是送到维修店去修吧!

网友:
把后面短开。在照上面楼主的去做?

网友:
这个故障一般是高压板由于某个元件损坏引起电流大,烧坏开关电源部分。断开高压板供电,再维修电源部分。

网友(2011-04-04):
4个脚的明显是个全桥。200是电源块。。。好在电子城的经销商在行。不然你弄2个换会烧呀。。。。。。。。。。。

网友:
高压板或者是灯管有问题的吧  基本和显示器是一样的啊

网友:
老烧保险,一般电源IC、开关管、整流桥堆都烧的啦。拆掉保险、换了这三个重要零件,接个假负载通电保障很多。

网友:
先查下输出电压

网友:
桥堆开关管

网友(2011-05-17):
亮了又灭,,,这个时候电是通的不   ?

网友:
脱开负载,先判断电源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