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L230P-00电源有待机5V电压,短接无任何输出。

楼主(2011-01-12):
戴尔L230P-00电源有待机5V电压,短接绿黑线无任何输出电压。开关管使用的是东芝TK09H90A(单管),请教各位师傅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点评):
绿线有电压吗?

网友:
请大家上芯片电压值,或者说出风扇的转动情况,不然不好判断

网友:
用的是什么电源芯片,戴尔机的电源有好多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各位老师请稍等,我过会上传芯片照片和电源照片,麻烦帮我分析一下解决的方法!!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查输出的整流管,风扇查3117

网友:
这是应该你的开启电压控制IC进入了死保护,,最好是查一下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东芝TK09H90A用什么管子代换啊?我现在有K1796、K2746、2SK1082、BU508A。

网友:
你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3843B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下一个3843PDF看一下,这方面资料蛮多的

网友:
首先检查一下高压电路那块再看一下3843的工作条件判断3843是否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这个电源的辅助电源在哪里呀?

网友:
从图片上看不太清楚,散热片上的管子是打火的痕迹吗?如果是那不开机就太正常了。先换那几个管子吧。

网友:
不好判断啊

网友:
你好!这电源的辅助电源应该没坏你还是先查一下高压开关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散热片上只有一个管子,你让我查的另外的管子是哪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管子没有打火,很正常。

网友:
换掉除了辅助电源以外的三个光耦试试。
还有,这个电路图有啊。好好感谢这位仁兄吧。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07923-1-1.html

网友:
辅助电源应该是由7脚IC产生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版主,但我实在搞不懂哪个文件是应该下载的,你给的链接下载文件太多了,请敬版主明示!!!

网友(点评):
页面搜索:ps-5231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您说的是由266芯片产生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版主,我找到了。电源修好后一定与大家分享经验!!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D:

版主大人啊,为什么我下载的ps-5231的资料不是PDF的格式,而是网址链接啊?白花了5个下载分,请问如何正确下载PDF资料啊?谢谢。

网友(点评):
鼠标左键单击,然后在弹出的页面再选链接右击另存。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修过好几个DELL电源,具体是什么型号就忘了,就是第七个脚位空了出来的的IC

网友:
换3843B7脚的电容

换光耦

还不行就查二次侧的保护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G:

谢谢您的帮助,我这两天单位特别忙,还没有时间修理这个电源,在这里先谢谢您,修好了一定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