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音效接口选择原理

楼主(2011-01-12):
快升级了,我也刷点分.半夜发帖。
     大家都知道公式I =V/R,音效接口是應用電流變化來判定是哪個接口被接上端子。
   音效接口都是標準的,如圖LINE IN (BLUE),當端子插進接口時第2點頂動第四點使它和第3點接觸,這形成LINE_JD 接地。
         CODEC在基本電壓輸入正常后會在SENSE_AB會供出一個電壓大約2.5V.當插入LINE_IN端子,電路形成一個回路。SENSE-A----ER61---àLINE_JDGND ,電流等于=2.5V/10K. 以此類推,單插入別的接口,也是這麼算的。當多插入幾個接口,SENSE-A電流等並聯電路中的干路電流,以此類推。

7+1聲道,或是其他多聲道,一般一個SNESE,接4 JD 電阻使用5.1K,10K,20K,39.2K,使用1%的電阻。當然可以接更多的JD,但是,算法就更加複雜,電流的大小就容易接近,判斷就容易出錯。
     维修过程中JD提示错误,要么驱动有问题,要么SENSE这边的JD电阻出错。

大家没意见的加点分让俺升级。

网友:
谢谢,原来 一直以为这种提示电路会很繁杂,现在了解了,很简单

网友(2011-02-23):
对我们基础不好的学习蛮好 ,造福我们没基础了 !!

网友:
我在实际中 发现电阻坏的好少 一般是耳机插入以后  无法将3脚接地 导致无声 可以换接口好
但我怕麻烦 一般都是直接把那些脚接地解决

网友:
..看的我头蒙。。先收藏了,学完一个月后再品味楼主的佳品

网友(2011-04-17):
哦,原来是这样的呀,通过看电流变化来判断的

网友(2012-05-11):
这繁体字看得好吃力啊,LZ你台湾来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