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RT不加电

楼主(2011-01-12):
学了好长时间电路图,到目前为止都不会修,一点也不开窍

网友:
不加电?保险烧了没有?开关坏了没有?简单 的开始,楼主说得太不清楚了!

网友:
你人电路图结合着板子看.最重要的你要看懂电路板

网友:
不加电,就好比你家的灯不亮一样,你是怎么入手检查的呢?

网友:
板子和电路图结合着看,单独看一样不会有多大作用的。关键是要看的懂板子,图纸只是起到辅助维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