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N关机关不死的故障维修

楼主(2011-01-12):
华硕A8N关机关不死的故障维修
华硕Z99N笔记本拆出主板看BIOS上写的是A8N,进系统测试各方面都没有问题,可是关机才发现竟然关不死,再光板测试强行按关机键也是一样,很多指示灯还亮着,风扇也还在转。
换BIOS,换单片机,换桥都没有用。之所以去换单片机和桥是因为按照A8N的电路图上的开机时序反向查不出什么问题,其实电路图中第二顶的上电时序太简单了省略了不少细节。后来在网上找到NV芯片组关机时序资料,最终才修复这个问题,只是一个小问题而已。如果按照A8N电路图第二页的上电时序来分析,关机过程应该是从第六步手动强行按键持续三少以上产生关机信号送给桥,桥再发出SLP_S3#信号,但实际过程并不是这样,中间还有很多步骤。不管是系统关机还是手动强行关机,最终都是要由单片机发送一个PM_PWRBTN#信号给桥(三桥合一),桥这时并没有立刻拉低SLP_S3#信号,而是按下面的步骤进行:
GPIO1 Bus
RESET
HTVDD_EN
+1.2V_HT
HT_VLD
CPUVDD_EN
+V_CPU
CPU_CLK
LPC_CLK
SLP_S3T
Core Power Planes
PWRGD
SLP_S5#
+2.5V_SU
+1.25V_VTT_SUS
MEM_VLD
根据上面时序我测量发现PCIRST信号是低电压了,说明桥接收到单片机的PM_PWRBTN#信号并且响应,再量HTVDD_EN也是低电压,但测量+1.2V_HT这个电压信号却没有拉低,看来问题是出在这里,也就是这种NV的桥必须先切断这个1.2V前端总线电压和CPU核心电压后才会发出SLP_S3#信号,于是就仔细查HTVDD_EN为什么会失效。最后查出是Q9109的问题,是HTVDD_EN送到Q9109后没办法拉低+12VSUS电压,造成+1.2V_HT不能被拉低所以关机无法继续。仔细一看这个Q9109裂掉一边,四五六脚露出**铜部分了,用热风枪吹下来后发现四五六脚脱落,更换后就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