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不亮、主板时钟、复位故障维修经验小结

楼主(2011-01-12):
电脑开机不亮、主板时钟、复位故障维修经验小结
学过计算机的人都知道,硬启动完毕,寻址信号是从CPU→NB→SB→BIOS(有些板在SB→BIOS之间加了个EC桥接,该架构的板则还要排查EC),很多人在针对该故障的维修思路是:CPU复位都有了还跑00,应该是南北桥或BIOS坏(此处维修前提是CPU本身为好,以下皆同),做南北桥工作量大,就先刷个BIOS试下吧,若还是不行就在南北桥里选一个做BGA吧,换了北桥不行再换南桥。因为没有准确的判断造成工作量巨大,而且BIOS没刷好或换上的桥本身不知好坏,容易让维修陷入死循环。准确的判断来自于对总线信号的掌握:在刷BIOS之前应量一下有无寻址信号到达BIOS芯片,若无片选,再按信号流程去判断是南桥还是北桥坏。如果连帧循环信号都没有量到就去拆刷BIOS,那是徒劳无功的。老式PLCC封装的BIOS有明确的片选信号(示波器可以看到该波形表示寻址已由南桥发出了),但常见的FWH BIOS的片选在哪里测量呢?则一定要了解intel的LPC总线及FWH的定义才知。包括诸多945以上的芯片组的主板,现在大多数用SPI总线的BIOS,以及即将流行的EFI BIOS原理等等都要掌握。话说回来,对该故障的维修,本人简要陈述如下
1、核查主板各供电是否齐全,因为主板有CPURST了并不等同于供电已全部到位。关键是测量CPU和北桥的供电,用示波器查看CPU和北桥各组供电纹波,如果供电噪声太大导致纹波系数过高,则芯片将无法正常工作。也查CPU多路供电电感前端是否都有双杠波,若功率不够,CPU也不能正常工作。
2、量CPU和北桥的时钟是否是正常的100/133/166/200MHZ。诊断卡的时钟灯只代表PCICLK。
3、判断CPU复位的真假。完整复位信号是一个从低到高的跳变,一般认为量得CPURST是一个高电平就代表CPU复位正常是不够严谨的,因为北桥发出的CPURST是一个三态门的总线信号,当信号时序不对或者南北桥异常导致北桥将CPURST信号置为高阻态时,其电平状态由后续上拉电路决定。另外,新手认为北桥发出CPURST给CPU的前提是“只要北桥收到了南桥发来的复位信号”, 这是不对的至少可以说是不全面的,他们忽略了在此之前南北桥其它信号交换。所以,他们在维修没有CPURST信号的故障时,一量到有南桥 PCIRST或PLTRST,就立即换掉北桥,结果往往故障得不到迅速的排除。

网友:
新主板怎么测量片选,我从来没测到过啊

网友:
好东东呀 .顶一个

网友:
片选没波波根本量不出来,只能量个电压~复位倒是可以测,我经常测跳变来确定复位信号是否到达,楼主关于北桥向CPU发送复位的条件,能不能再明细点?与哪些信号有关?

网友:
我也想知道跟那些信号有关,楼主请明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