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sl-65fv主板短路故障的修理

楼主(2011-01-12):
硕泰克sl-65fv主板短路故障的修理
主板短路, 短路故障, 主板
主板是硕泰克sl-65fv,前段时间他把主板拆下来进行清扫,等再装上去的时候忘了开关和复位键那排插针是怎么插的了,他就用铜钥匙在那排插针上扫了一下,只见火花一闪,主板就再没有动静了。
故障解决:根据朋友描述的现象分析应该是电源开关或Reset键有问题?把那些插头都给拔了下来再用金属片短路主板上开关插针,还是没有动静。再把电源给拆下来换上笔者的好电源,可是故障依旧。
把主板从机箱里拆了出来,卸下内存和CPU,使用笔者的法宝“主板诊断卡”来诊断。把“诊断卡”插在主板扩展槽上给主板通电,“诊断卡”上没有任何反应。决定对主板进行强制上电?在电源主插头上有卡扣的那面有根绿色的线?有的是灰色的 ,将它与旁边的黑色的线短接起来电源就被启动了。在主板背面找到绿线连接着的那根插针?用镊子把它和旁边的连接黑线的那根插针短接在一起,在电源接通的一瞬间“诊断卡”上的电源指示灯闪了一下,看来是主板某处短路而使电源保护装置动作。
可是主板这么大,元件又这么多从何查起呢?我想既然有短路存在,那么它的上一级就应该会发热,就不停地快速连接那两根插针,几十次过后开始触摸主板上靠近电源插头附近的元器件,发现CET CEB6030L这个管子热得烫手,看来要么是它坏了要么是它附近元件有短路,用烙铁把它拆下来用万用表一量发现它是好的。像CET CEB6030L这样的管子在CPU插座附近共有两个,看样子是组成对管对CPU的供电起调整作用。顺着走线向下笔者又找到了HIP6018BCB这个小集成块,如果它烧毁短路那么CET CEB6030L势必要发热。笔者用烙铁和吸锡器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个集成块给拆了下来,再对主板通电时发现主板可以上电了,CET CEB6030L也不热了,看来HIP6018BCB这个集成块真坏了。
拆下废板上的HIP6018BCB给朋友的主板焊上去,接上负载,再对主板通电,这时“诊断卡”上的电源指示灯显示一切正常。测电压正常,装上CPU和内存后怀着激动的心情按下电源开关,“诊断卡”上数码管的数字开始跳动,从“C1”走到“03”再到“05”又回到“C1”由此开始循环起来,看来主板还不止一个故障。
翻开了“诊断卡”的说明书,上面说“如果不断重复制造测试1至5,可获得8042控制状态”。看来它是没有获得“8042控制状态”,又上网查找到“8042控制状态”方面的资料,但说得都很含糊,大意是和输入输出这方面有关系。在主板上控制输入输出的IC芯片为Winbond W83977EF-AW。主板通电好长时间而它一点也不热,这么大的一个集成块会坏吗?笔者有点把握不准,不过还是决定换一个试试。拆这个集成块靠笔者的电烙铁和吸锡器已无能为力了,在850热风焊台上将芯片拆下,再将废板上的芯片焊上去。再次把CPU和内存都装上,再接上键盘、显示器,打开电源开关,启动后顺利进入系统,运行程序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