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3掉电

楼主(2011-01-12):
东芝L203有电源进系统OK,装上电池用10多分钟就掉电,后面有给CPU座旁边加330的电容,故障依旧,麻烦大家给参谋参谋

网友:
换cpu背面的nec128大电容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NEC的超级电容问题,可以用6个330的电容代替

网友:
好的,我试试看看

网友:
给电池充电的那个MOS管子换一个

网友:
应该是NEC大电容的问题,这是通病来的

网友:
是电容问题

网友:
后面多加几个大电容啊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CPU座下面的那个,大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