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HP CQ40 进水机

楼主(2011-01-12):
客户送来CQ40机 称无法开机,并说进水了。机器没了后罩盖,应该是客户自己拆开处理过了,没处理好。那就先拆机器吧。拆到光驱螺丝的时候发现螺丝已经被客户拆滑了。螺丝刀已经没了用处,拿出电钻,调到倒转,顺利的把螺丝拆掉。拆开机器找到进水的地方,看来问题不太大,先清理水痕迹。为保险把板子放BGA机上烘了 半小时。上电看看吧,待机正常,触发没有变化。测量U30 EC  KB926的32P有跳变,117P的3.3V却不动。 换掉926后可以上电,可有时候上不了。确定926无焊接质量问题后,开始再次仔细检查板上,发现PU201已经被腐蚀,清理后上电灵便了。可电流卡在0.19。测量PQ201的G脚对地判断PU201已经坏了。换上此IC后上电还是一样。打PQ201等MOS的G脚确定IC无焊接问题。上电测量PU201的44P电压正常。再测量其20P发现没有CPU B+电压。测量PR239的2P没有来电。跑线路发现这个2P到了CPU风扇座的脚处仔细看已经断线,连接好后上电已经过了,上U等正常点亮。此板修复。

网友:
相机是三星S800,这个机器感觉拍件很好用,主要是微距定位很快,而且清晰度可以。

网友:
我的是S760 离800还差一点

网友(点评):
在760后面再加个100就超过800了

网友:
相当详细的维修过程。感谢lz分享、、、学习电路图修机ing

网友:
请教楼主PU201G脚对地  怎么判断出其好坏的啊?

网友(2011-04-19):
楼主好思路啊 这个进水机器修的好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