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宽屏 驱动板维修.....!!!!!1

楼主(2011-01-12):
  今天一同行  拿了个飞利浦19宽的显示器来修?   我上电一看..开关无反应。绿灯闪烁。我拆开量了下电源高压一体板 ,......12V  3.V   都有  ,改个驱动板试一下,改完我点了下没怎么注意, 看到亮了, 就把开关改好 装机了,装好在点,看到问题了,下面的任务栏没出来,闷.我调一下分辨率,怎么调都不行,在显示器上用开关也调了,也不行,来啊  哥哥姐姐们,帮帮小弟看看是什么问题?  谢谢啦........

网友:
你是用什么板子改的啊

网友:
同学。你换了驱动板要刷程序的。现在显示不全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改一下通用驱动板上的跳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