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V电压过一个472欧姆的电阻后应该产生多少V电压呢?

楼主(2011-01-12):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能说明下是怎么计算的!在此先谢过!!

网友:
光这么描述是不行的,要看完整的电路来分析

网友:
哦   大哥 这都不行啊!  我就只是说这点;它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
过一个电阻后的电压依然还是原电压,因为没有分压。

网友:
哦   谢过了  哥们!!!  还请问就是 一个三极管它有几个PN结呢?

网友:
这么低级的问题,还是看书吧?

网友:
呵呵  我看过了  上面是写的两个  可是  我又在另一本上面看到说是测三极管好坏时 测be结ce结和cb结的正反压降!  照这样说来不是就有三个了吗?
因此才会提出来!  不好意思 让你见笑了!

网友:
如果负载短接就5V,负载开路0V。

网友(点评):
说反了吧?

网友:
PN结是2个~~~
其实就是BE和BC~~~
那书描述的CE应该说是这两个结点了~~
而实际上CE上应该是有NPN或者PNP~~~这就是为啥三极管有两种类型~~

个人知识~有错请指正

网友:
嗯  你的回答 很深刻啊!  感谢  感谢!!!

网友:
顶9楼分析的不错 我还是多看看书 没文化真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