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19的CRT

楼主(2011-01-12):
开机指示灯不亮 关键按键上有1-3v电压再跳动,能听到里面有哒哒的响声, 行管拆下来量都是好的 高压部分也都加焊了一遍,还是不行,救救我吧。。。
三星

网友:
测一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开头电源有多路输出,检查各路有没有短路的,二次电源也查一下。

网友:
这机器里高压包的一只滤波电容坏了,具体是哪个不记得了,在高压包附近,你查一下

网友:
后级有没有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