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芝M300没待机电压,请教如何判断,ISL6237好坏

楼主(2011-01-12):
请教如何判断ISL6237好坏,测6脚供电有19V电压,7脚LDO,19脚PVCC也有5V的电压,1脚基准电压也正常,可就是不出5V,3V待机

网友:
14脚正常吗

网友:
3v5v_EN
这么重要的信号都没有查哦

网友:
检测14,27 脚的EN 。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测试14   27脚的3.3V 5V的开启信号有没出来   如果有开启信号  而没有输出电压的话  就表示ISL6237 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一脚是正常的

网友:
en的开启信号都是正常的 都有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