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32.768不起振????

楼主(2011-01-12):
请问哪位师傅修过方正笔记本的给讲一下,一块R410IU主板南桥32.768上电和没上电都不起振是否正常?3.3v正常的。能正常上电。。各电压正常。。

网友:
如果南桥晶振不起振是不能开机呀,先换个晶振试一下了,还是不行就南桥了

网友:
就是有时开机正常,有时点不亮,开机了南桥32.768也不起振,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或者就是32.768不振引起不开机?????

网友:
既然已经知道故障出在那  就找会导致此故障的故障点   晶振 谐振电容  南桥  从简到繁

网友:
换晶振、谐振电容、BIOS电池、BIOS电池到南桥间的二极管

网友:
换了就奇起振了

网友:
能南桥坏了

网友:
32.768KHZ晶振用来给南桥提供基准工作频率,如果不起振会不开机。引起不起振的原因有,谐振电容、晶振本身、南桥。另外,晶振就是起振,还要保证频率正常,如果偏频也是不开机的。

网友:
这位大哥的机子还真出现奇迹,南桥晶不起居然也能开机?

网友:
注意晶振的线是否断了

网友:
先看下vbat 有电压没?然后 看下 晶振 两脚 阻值  如果不同  那么换谐振电容 相同  换个晶振  还不震  那么  换个南桥

网友:
测量晶振两端的压差,正常,如果晶振没有破损,南桥有问题;压差不正常,查CMOS以及3V电压转换电路是否正常,正常为南桥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是开机吧,估计是可以上电吧。有些厂家设计的板子南桥回路不参与加电的。开机和上电不是同一概念。

网友:
大伙们把故障的解决办法都发了一遍了,肯定能解决啦!!!

网友:
这台笔记本是有时可以开机,也就是能进系统正常使用,有时能上电但屏幕不亮,过一会就掉电了,不管哪种状态南桥32.768都量不到波形,也就是不起振,以前修三星的本本如果32.768不振就是不会开机,不知道这台是不是就是由于32.768不起振引起的不开机,可有时为什么又能开机呢?望指教。。

网友:
能进系统还看不到波形?这时电脑时钟走吗?

网友:
有时间显示,但不准确。不要怀疑我的测量有误,旁边IT8502也有一个32.768的晶振,那个上面又波形的。。

网友:
的确有点儿怪。。。。。。。

网友:
郁闷,这台机发到基地修了两回了,收了三百大洋连了一根看不明白的线,现在故障一模一样,钱白给了,什么技术啊????

网友:
又是一个修家电的啊 返修也正常的 幸亏还是搞维修的呢

网友:
南桥的那个晶振比较怪,有的好机子也量不到波形,你还是看看别的地方有没有异常。

网友:
真是怪事,不起振,还能进系统,简直颠覆我的所学。要是哪位有相同的机器,不妨测量证实一下。

网友:
呵呵,学习学习,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4613-1-2.html

网友:
晶振好的情况下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那我也有個問題,我一塊板子上面的四腳晶震(南橋的) 後兩腳有3.3V 前兩腳一個有 32Mhz 一個卻沒有.....這樣算正常嗎?因以前碰的板子四腳的話前兩腳都該會震才是呀

网友:
南桥虚焊也可能会这样,先把南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在不起振的时候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先测量晶体两端的压差,直接没有压差,CMOS正常送入南桥,南桥问题。压差正常不起振,先代换晶振以及谐振电容,不正常,还是南桥问题。

网友:
所以基本上換了晶震還是一樣的話,那比較有可能的就是南橋有問題了,謝謝前輩們的指導,我回頭先換個晶震,不行再換個南橋 ^_^

网友:
晶振上有电压没波形多是晶振坏啊,
楼主没有自己换个看看吗?如果没材料,将EC晶振和南桥晶振对换下先看看。

网友:
不正常啊 32.768khz 都不起振 咋还能开机呢 是不是你测错了呢 ?

网友:
什么返修正常?快递费都给了不少了,两次修了故障不变,说好快递费一人一半,给果还向我要快递费,最郁闷的是没有修好,搞得跟上当一样,真是花钱没好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