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两个故障显示器(都是philip 107S黑色的)

楼主(2011-01-12):
1:短路,查不到哪里短路,拆开发现前级零线有烧断,飞线,怕短路不敢上保险,上灯泡,灯泡一亮一灭,应该短得不历害,历害的话是不是应该全亮,查了400V电蓉是好的,四个整流二极管也是好的。行管。场管,电源开头管(五个脚的)也是好的,板上的一些小三极管也没有发现短路,真查不到了。有经验的朋友帮忙看下可能还有哪些地方会短?

2:屏有一条条的横线,有时能显示上半部分下半部分是一条亮线。不接显卡提示无信号的的框框也是一条条横线,有时又是一条亮线。我开始怀凝是哪里虚焊了,补了很大部分地方都还是一样。视频电路也补了,主板也补了,都一样?问下这种情况是由于什么地方坏了引起的?
谢谢大家帮个忙~

网友(点评):
行场IC,场IC电路,正负供电有虚焊

网友:
第一台断开行供电检查。
第二台补焊场扫描电路。

网友:
1:行供电是不是指有两条线到高压包的那两条线?
2:场扫描电路是指场输出电路吗?我这显示器我都没有看到同步扫描芯片,它会不会跟CPU合在一起啊?
那个CPU很多脚,然后就没有看到有什么很多脚的芯片了就一个CPU的芯片~

网友:
1、你不知道断哪儿,你可以把行管取下试,但通电时间不要长了。
2、场扫描电路包含场输出电路。

网友:
我有个新的107s7显示器,你要不?

网友A:
第一个显示器,我断开了去高压包的两条线还短,说明跟行管那边没有关系了吧,
在变压器后级部分有两个大的二极管。我断开其中的一个就不短了,说明电源前级部分应该没有短路,但我跑这二极管后面的电路也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地方啊?搞得有点郁闷~

这个思路错了,我断开了去高压包的两条线,原来这两条线是高压包脉冲感应信号供电开头IC的,
那现在都搞不懂是前级有短路还是后级了?.唉,自学很难啊~

问一下怎么断开后级部分啊?

网友:
107S?S的后面有没有别的数字,你看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数字啊107s7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显示器,我断开了去高压包的两条线还短,说明跟行管那边没有关系了吧,
在变压器后级部分有两个大的 ...

你测一下Q911坏没有。

网友:
重点查场扫描电路,有可能是场块不良或者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