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2寸的本本,电流跑0.48想请教大家一下!

楼主(2011-01-12):
这本本的型号是三星Q40(板载内存4颗,板载CPU),论坛上没有这笔记本的维修讨论,拿到的时候裸板测试电流能到0.46几不动了,于是测试各电感,发现给北桥和内存供电的1.8V电感对地了,后来确定北桥并更换北桥,但还没有变化,上内存阻值卡发现有一地址线对地短路,这根线通往北桥和其中的一个板载内存,想想北桥换过,应该换那颗内存颗粒,换了后再测不短路了,再测试所有电压都正常输出,北桥CPU工作也微微发热,但除了电流稍微变高点0.48几,还是不亮没有跳变,测南桥已经有复位给北桥,但CPU是板载的所以没有点位图无法测,BIOS没有被选中。北桥的外围,板载内存的外围都排除了,想问问大家看有什么好的建议!

附上图纸和时序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5391&extra=

网友:
加焊一下cpu吧

网友:
好好考虑内存颗粒。

网友:
内存颗粒全换了,没有用,我准备重植CPU看看!

网友:
CPU的问题,加焊一下就行。

网友:
板载的CPU也是真是麻烦,还要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