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怪事 24+4电源斗不过20+4电源????

楼主(2011-01-12):
一V星478板 有不同的电源{两个都是好的}一个20+4 一个24+4的 但是用24+4的就是点亮不跑马 用20+4就能顺利跑马 U换过几个一样 如遇到过的请指教
电源

网友:
要看主板应该上哪一种电源,20+4和24+4不一定兼容,另外功率应该足够。

网友:
能亮就行了呗

网友:
你的24针电源一定是假的,
20针估计是品牌的
鉴定完毕

网友:
24+4通电后(带主板时),量下各电压是否正常。
对于垃圾24+4来说,24就是20的12V拉多4根线出来。

网友:
24针缺个负压

网友:
很明显你的24针电源是劣质的坏电源,这没什么好查的。我们做维修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质量一定过得去的电源,不然会害死自己!!!

网友:
24+4的是鑫谷电源 而且上别的板正常 24+4的是七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