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 通电就灭!

楼主(2011-01-12):
一块华硕 m2n 的主板,一通电就灭,一通电就灭,中间不断电,但不放cpu没事,内存电压2.2v,内存,cpu,电源都换过了,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华硕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12V有短路.内存电压有点高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

网友:
据说供电不正常,cpu反馈出来会这样,不过我没弄好过

网友:
CPU 供电控制IC挂了

网友:
你把那个四针插头拔掉看还掉不掉电先

网友:
12V短路了咯..拔掉试下

网友:
修了很多块M2N的小板,我这个是NF-6150LE-N-A2的北桥,AMD架构,不放CPU测得什么信号都正常了,只要一放CPU就开机掉电,仔细查找原来是北桥后面一个给北桥供电的小电感有问题,经查,此电压是+2.5V_PLLHTCPU,CPU与北桥HT总线的锁相环供电,供参考。

网友:
这种现象 应该是电源控制IC挂了。更换吧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和桥虚焊都会引起。

网友:
CPU供电MOS管短路。或电源IC。前者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