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HP 6515B有时能显,有时不能显

楼主(2011-01-12):
急 HP 6515B有时能显,有时不能显。有显示时电流到1.75-1.82-1.63几。没有显时电流1.45-1.32V。(有时候不显时电流1.45-1.11V。)不插内存时电流1.2几。不知道什么问题啊。
问题

网友:
这个 我估计多数都是显卡问题 HP的显卡很容易坏的 也算是通病了

网友:
这机子CPU容易坏,但是CPU加热又可以亮。然后就是那个北桥。

网友:
对 这个机器CPU坏的最多 故障现象也多种多样 其次就是北桥爱虚焊

网友:
其实不是显卡的问题,应该在北桥上的

网友:
我现在的问题是待机电流0.09V不能开机了。开关没有3V了

网友:
开机部分现在好像开机部分有点短路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板问题

网友:
JCDNWX
的帖子
北桥或CPU坏,你先换个CPU试一下,如果不行换北桥一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