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断重启

楼主(2011-01-12):
各位大侠
  一台电脑开机后cpu风扇转,内存也能过,就是不断的重启,cpu风扇转一下 ,不转了,自动重启,cpu风扇又转,就这样的循环,有时候能点亮屏幕,运气好还能进下系统,运气不好的话就一直在那不断重启,差不多是一点亮屏幕就重启,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先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测试过了 正常的

网友:
重挂个系统试下呀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有虚焊的

网友:
换下内存试试  在不查电路吧

网友:
我遇到过 是 机箱的 重启按键 漏电,,你还是 都拿出来 裸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挂不了系统的 一直不断的重启怎么挂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倒是没有试过,哈哈 都没有想这个方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不是内存 我一条一条的试 都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电路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F:

应该不会是散热问吧?

网友:
我的电脑自动重启,不断地重启,估计是散热不好,cpu保护了,我在cpu风扇轴上滴一滴缝纫机油,就正常了。不知你的是不是也这样。我是菜鸟,刚学习修电脑。

网友:
我的电脑老死机 重启 自检重启自检重启 过不了自检 忽略自检能进 换了2套机子 是CPU不对 拿去换了 你换过U吗?

网友:
一个一个得排除好了

先解决散热,最好裸体点

网友:
看下跑什么码。。不过显卡也会重启的

网友:
最小系统法,裸点主板,尽可能的缩小排查的范围。

网友:
压下桥吧,可能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楼主。。你还是把电脑抱到电脑维修部去吧。不要乱搞搞,把小问题弄大 了

网友:
会不会是cpu旁边的电容不行了呀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
我遇过类似问题。补焊下桥就好了。也遇过换IO好的。

网友:
机箱重启按键-拔掉试试,还是一样的话检测主板各电压

网友:
你有诊断卡吗。上诊断卡看会不会跑码?

网友:
重启按纽和电源按纽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看看网卡IC那一块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片磐正的主板和你的一摸一样的故障,一开始是桥供电管子坏了,修复后就变成这样了。加焊桥没好之后就拆上面的io去修另外一块主板了。。

网友:
装硬盘了没有,最好是,断掉硬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