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

楼主(2011-01-12):
我是新手,请教各位师傅一个问题。电源板上的那个大电容一般怎么放电。我用镊子短接很吓人的,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电源

网友:
用接两根线的白炽灯就可以放电

网友:
用起子短接大电容两脚,就行,千万不要用镊子短接,那有300伏的直流电,会让你头发都竖起来的哦